喇叭有电流声

楼主(2020-07-15):
如图,当断开输入端R2R_OUT时,喇叭电流声消失,说明是输入端有干扰信号经放大到喇叭导致,R2R_OUT直接接DSP主控音频输出IO口,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zyj9490 :建议很好,最终原因是音频电源干扰导致,已解决
是沙沙的高频均匀的噪声还是低频爆裂的声,还是沉闷的翁翁声?
dac音频重构低通滤波器没有做好,再加一级低通能否改良。

网友A:
电流声 一般是耦合或者传导导致      周围有没有射频天线等?   音频输入走线是否和地线隔离好?

网友B:
咳嗽 只给 医生亮个嘴巴出来?
比较多出现的是 两端接地 没有处理好、  220Vac 工频感应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嗽 只给 医生亮个嘴巴出来?
比较多出现的是 两端接地 没有处理好、  220Vac 工频感应进来了 ...

没220,我只电路最高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声 一般是耦合或者传导导致      周围有没有射频天线等?   音频输入走线是否和地线隔离好?  ...

天线离音频线路很远。音频输入信号没有包地,走的是内层。layout上看功放部分 有单独一点接地刀主电源地

网友C:
这个音频是从处理器的DAC来的,它的输出参考点和功放的输入参考点之间,有处理器的工作电流在GND路径产生的噪音。

网友C:
仔细处理处理器的“AGND”和功放的接地线路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D:
应该是接地不良吧 之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频是从处理器的DAC来的,它的输出参考点和功放的输入参考点之间,有处理器的工作电流在GND路径产生的 ...

不太明白,能具体点吗?

网友C:
有音频输出的处理器,应该会有VDDA/GNDA管脚,而它输出的音频信号,是以这个GNDA为参考点的。
需要保证这个GNDA和功放输入地之间没有噪音。

网友C:
仅仅单点接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网友C:
或者说,你不是真正的单点接地。你的VDDA很可能是连了处理器的数字供电部分的,音频噪音没有被隔离。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芯片,没看过数据手册。
很好奇,你的电路确认对吗?为何输入接IN+,却又接反馈端?反馈不是接IN-吗?

网友F:
示波器看下噪声的波形特征,基本可以判断来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芯片,没看过数据手册。
很好奇,你的电路确认对吗?为何输入接IN+,却又接反馈端?反馈不是接IN ...

R81是NC,抱歉,原理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频是从处理器的DAC来的,它的输出参考点和功放的输入参考点之间,有处理器的工作电流在GND路径产生的 ...

确实是 模拟电源地直接接数字地上了,隔开就好了

网友G:
降低点放大倍数把!

网友H:
①检查PCB布局,功放模拟地和数字电路GND需要分开,然后单点接地。
②功放电源纹波
③输入端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