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原来在ST32F103上能运行的程序烧录到HK32F103怎么不能运行?

楼主(2020-07-15):
原来在ST32F103上能运行的程序烧录到HK32F103怎么不能运行? 可能原因HSE的匹配电容不同造成HSE启动等待时间不同。因为每家芯片设计时根据设计和工艺决定匹配多大电容。航顺的103的匹配电容建议使用12PF. 如果用户的硬件不能更改,那么建议用户修改HSE的启动等待时间。也就是将HSE_STARTUP_TIMEOUT 定义成: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0xffff.即可。

网友A:
意思是试过了?

网友B:
管脚兼容+代码兼容?那感情好了,直接换了STM32了,楼主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脚兼容+代码兼容?那感情好了,直接换了STM32了,楼主试过?

是的, 软硬件全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