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GPIO channel output compare mode

楼主(2020-07-15):
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channel output compare mode的各个设置的含义?
想把PWM偏移如何实现?

#define TIMER_OC_MODE_TIMING                ((uint16_t)0x0000U)                     /*!< timing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ACTIVE                ((uint16_t)0x0010U)                     /*!< active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INACTIVE              ((uint16_t)0x0020U)                     /*!< inactive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TOGGLE                ((uint16_t)0x0030U)                     /*!< toggle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LOW                   ((uint16_t)0x0040U)                     /*!< force low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HIGH                  ((uint16_t)0x0050U)                     /*!< force high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PWM0                  ((uint16_t)0x0060U)                     /*!< PWM0 mode */
#define TIMER_OC_MODE_PWM1                  ((uint16_t)0x0070U)                     /*!< PWM1 mode*/

/* channel output compare shadow enable */
#define TIMER_OC_SHADOW_ENABLE              ((uint16_t)0x0008U)                     /*!< channel output shadow state enable */
#define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uint16_t)0x0000U)                     /*!< channel output shadow state disable */

网友A:
看用户手册TIMER模块的TIMERx_CHCTL0寄存器描述,bit6~bit4,CH0COMCTL[2:0],有详细说明。
你说的PWM偏移是指什么,改变占空比吗?固件库里就有一个pwm out的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户手册TIMER模块的TIMERx_CHCTL0寄存器描述,bit6~bit4,CH0COMCTL[2:0],有详细说明。
你说的PWM偏移 ...

PWM偏移不是指改变占空比,指的是一定延时后再输出PWM。
有时候两个信号的沿要满足一定的时序关系。但是不希望在程序中添加delay来实现这种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