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能否用开发板上的工具烧写和调试

楼主(2020-07-15):
我最近在用cy8c4147azi-s445这个芯片做项目,手里没有mini prog3。手里有之前测试蓝牙的开发板,上面有CY8C5868LTI-LP039的烧写板,请教一下,能否用开发板上的工具烧写和调试我现在用的这个MCU。哈哈,我看上面又SWDIO和SWDCLK这几个引脚,不知道能不能烧写和调试?

网友A(2023-12-26):
仔细查阅Cypress MCU的官方文档,了解CY8C4147AZI-S445芯片的烧写和调试要求。

网友B:
如果可能,尽量获取与CY8C4147AZI-S445芯片配套的专用工具和资源。

网友C:
“测试蓝牙的开发板” 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板子上面有写的,比如 CY8CKIT-xxx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吧,这个仿真器估计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E:
得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SWD的哈

网友F:
一般是没问题,得具体实施才行

网友G:
这芯片是32位PSoC™ Arm® Cortex®微控制器,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H:
没问题的,直接烧录和调试试试

网友I:
你咋不买个调试器呢?

网友J:
现在DAPlink其实楼主可以买个调试一下的

网友K:
你的方案可行,主要都是32位的arm内核MCU,so,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