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一个正负1V的输入范围的ADC?

楼主(2020-07-15):
工作过程:互感器感应出电流,电流远传,串入取样电阻取电压信号,电压进ADC。电压信号是一个高频信号20MHz左右,ADC量程±1V。实际工作过程中,如果信号传输电缆受干扰,电压信号就可能出现尖峰,这些尖峰长时间工作会烧ADC。
如何采取保护措施,将输入电压限制在±1V以内,TVS没有合适的型号,并电容会影响高频信号波形。请各位高手给出出主意。

新建 Microsoft Visio  (44.51 KB )

网友A:
既然可以用TVS,那么两个压降合适的二极管正反并联应该可以吧。

网友B:
1 线缆长度多少?是否屏蔽?

网友B:
2 ADC 型号是啥?一般支持差分的,输入范围都还蛮大的

网友B:
3 示波器有无抓过干扰波形?

网友B:
常规来说,用屏蔽线缆,进AD前,差分线 各串一个相同阻值电容,并个小电容 可以了,

网友C:
在电流器侧转换为数字/光信号

网友D:
1V的保护范围,可以尝试用二串二极管正反并联,每串二极管的数量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因为不同二极管的起始导通电压不同,且导通会影响测量精度,二极管要选择结电容小的二极管,以免影响输入波形,是否可行不是很确定,只是给个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常规来说,用屏蔽线缆,进AD前,差分线 各串一个相同阻值电容,并个小电容 可以了, ...

信号频率20M哦,还并电容?

网友F:
有效输入范围并不意味着最大承受范围,具体要看器件手册。一般这种情况用钳位电路来做保护,电压范围小于器件承受极值即可。电路可以用一个常规二极管加一个晶体管的CE压降,门限就是1V左右。

网友G:
用二串二极管正反并联

楼主:
谢谢kuake0618,我研究一下,看看二极管的反应时间

楼主:
二极管的选型不好确定,并一个二极管,相当于并一个几pF的电容,另外正向压降问题我也没想明白,干扰的电压高,但电流很小。并二极管还不能影响正常的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