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的lpt

楼主(2020-07-15):
请问现在单片机需要深度休眠,1小时唤醒一次怎么实现,lpt最长两秒钟就中断了,怎么实现长时间中断唤醒?求助大佬

网友A:
使用RTC可以实现。

@钻石王老六六 :不会
rtc会不会耗电多一点

网友B:
耗电会增加0.5ua左右

rtc和lpt的耗电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