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体验——9测试拓展板的外部中断-按键

楼主(2020-07-15):
用户按键接到了INT06(外部中断6),原理图如下所示,现在我们使用魔盒来开启外部中断功能,让按键的触发立即生效。

楼主:
打开魔盒,准备开启INT06呢?你以为没有嘛?哈哈哈,有的,在INT0到INT2中点击INT0,INT06就在INT0里面哦!

楼主:
我们选择INT0中的INT06,选择下降沿触发和开启中断,同时也把LED配置为推挽输出。

楼主:
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bug,如果我们使用右侧的引脚将P06去配置为外部输入INT06,这是无法配置的,希望下一版的魔盒可以做到。接着就是生成代码,测试代码如下,在SC_it.c
中添加LED翻转操作。

楼主:
编译、烧写,一切正常,哈哈哈,外部中断生成的配置工程基本没什么问题,大家感兴趣可以测试一下INT1、和INT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魔盒,准备开启INT06呢?你以为没有嘛?哈哈哈,有的,在INT0到INT2中点击INT0,INT06就在INT0里面哦! ...

图形化开发简单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bug,如果我们使用右侧的引脚将P06去配置为外部输入INT06,这是无法配置的,希望下一版 ...

存在一个什么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烧写,一切正常,哈哈哈,外部中断生成的配置工程基本没什么问题,大家感兴趣可以测试一下INT1、和IN ...

执行的速度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