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加速度和陀螺仪进行融合的得到精准的角度(倾角

楼主(2020-07-15):
  如题 ;
  目前项目采用的是加速度计完成静态倾角的测量和计算0-360°/0-90° 精度在0.1°
  现场反应 实际情况下 角度误差会变大。 其原因是 安装环境存在一定的振动。
  现在的方案是增加了一个陀螺仪 用于消除这种振动干扰。
  但是如果互补呢?
  网上给出的是 卡尔曼  四元数,或者是mahony互补,也有一阶/二阶互补等方式。
设备信息: mcu c8051,加速度 2轴 x,y 。陀螺仪 三轴。
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无论是哪种滤波方式 基本原理都是互补,通过权的取值不同 达到分配比例问题。
只是计算的方式和补偿的(静态零点误差 ) 不一样,(没有考虑空间转化问题)
那么 关于 k值  比例值或者是权值  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判断呢?
最简单的例值   angle= a*acc+(1-a)*gyro;  (acc 加计的角度,gyro 陀螺仪的角度)
   如何去精准的确定a值。 a表示相信程度。(当什么情况下 我加计的值多一些  陀螺仪的值少一点)
是否有一个评判的标志和标致。 通过互补滤波的频率值吗(a是可以换算成滤波器频率的)
  可否通过x,y的角度 达到某种定值(也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x y 的某种关系是恒定值, 恒定值可能是未知的,但是可以测量出来) 当我的角度值偏离了这个恒定值 就说明当前的角度值是不真实的 需要通过某种计算重新计算(陀螺仪的加速)
   注意 整套是系统是以加计的角度计算为主, 因为加计做了校准和温度补偿。
   希望做过的人 可以相互探讨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用四元数+互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元数+互补滤波

不行  其实这个不是姿态解算
是动态倾角。  已倾角为主, 陀螺仪消除有害加速度(汽车的启动和停止等因素)

网友B:
任何一个开源飞控中都有源代码,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也可以自己研究并改进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其实这个不是姿态解算
是动态倾角。  已倾角为主, 陀螺仪消除有害加速度(汽车的启动和停止等因素 ...

姿态不就是动态倾角吗?动一动角度就会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开源飞控中都有源代码,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也可以自己研究并改进一下 ...

c8051mcu。计算能力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不就是动态倾角吗?动一动角度就会跟着变化

姿态要求更高而已。  卡尔曼等不会啊、 现在想办法 求解两个值 一个加速度的角度 一个是陀螺仪的角度, 然后对比,。  运动态 加速度的值肯定会比陀螺仪大

网友B(2020-10-21):
APM是运行在AVR 8位MCU上的成熟飞控,稳定性好的很,里面就有完整的卡尔曼滤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