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20-07-15):
1、检查安装孔的尺寸:如果安装孔的尺寸不合适,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其螺纹部分就很容易受到磨损。这不仅会影响设备的密封性能,而且使压力传感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还可能产生安全隐患。只有合适的安装孔才能够避免螺纹的磨损,通常可以采用安装孔测量仪对安装孔进行检测,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2、保持安装孔的清洁:保持安装孔的清洁并防止熔料堵塞对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来说十分重要。在机器被清洁之前,所有的压力传感器都应该从机筒上拆除以避免损坏。在拆除传感器时,熔料有可能流入到安装孔中并硬化,如果这些残余的熔料没有被去除,当再次安装传感器时就可能造成其顶部受损。清洁工具包能够将这些熔料残余物去除。然而,重复的清洁有可能加深安装孔对传感器的损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应当采取措施来升高传感器在安装孔中的位置。
    3、选择恰当的位置:当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太靠近生产线的上游时,未熔融的物料可能会磨损传感器的顶部;如果传感器被安装在太靠后的位置,在传感器和螺杆行程之间可能会产生熔融物料的停滞区,熔料在那里有可能产生降解,压力信号也可能传递失真;如果传感器过于深入机筒,螺杆有可能在旋转过程中触碰到传感器的顶部而造成其损坏。一般来说,传感器可以位于滤网前面的机筒上、熔体泵的前后或者模具中。
    4、仔细清洁;在使用钢丝刷或者特殊化合物对挤出机机筒进行清洁前,应该将所有的传感器都拆卸下来。因为这两种清洁方式都可能会造成传感器的震动膜受损。当机筒被加热时,也应该将传感器拆卸下来并使用不会产生磨损的软布来擦拭其顶部,同时传感器的孔洞也需要用清洁的钻孔机和导套清理干净。
    5、保持干燥:尽管传感器的电路设计能够经受苛刻的挤出加工环境,但是多数传感器也不能绝对防水,在潮湿的环境下也不利于正常运行。因此,需要保证挤出机机筒的水冷装置中的水不会渗漏,否则会对传感器造成不利影响。如果传感器不得不暴露在水中或潮湿的环境下,就要选择具有极强防水性的特殊传感器。
    6、避免低温干扰:在挤出生产过程中,对于塑料原料而言,从固体到熔融状态应当具有充足的“浸透时间”。如果挤出机在开始进行生产前还没有达到操作温度,那么传感器和挤出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另外,如果传感器从冷的挤出机上被拆除,材料就可能粘附在传感器顶部引起震动膜的损坏。因此,在拆除传感器之前,应确认机筒的温度足够高,机筒内部的物料处于软化状态下。
    7、防止压力过载:即使压力传感器测压范围的过载设计最高能够达到50%(超出最大量程的比率),从设备运行的安全角度考虑也应该尽量避免冒险,最好选择被测压力处于量程范围之内的传感器。在通常情况下,所选传感器的最佳量程应该是被测压力的2倍,这样即使挤出机在极高的压力下运行,也能避免压力传感器受到损坏。
    压力变送器要求每周检查一次,每个月检验一次,主要是清除仪器内的灰尘,对电器元件认真检查,对输出的电流值要经常校对,压力变送器内部是弱电,一定要同外界强电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