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IO接口

楼主(2020-07-15):
用STM32F103,为什么我在调试过程中观察内存发现任何时刻这32个字的内容都是一样,即使只执行了一次SDIO_WriteData,内存中32个字也都变成了一样的内容,实在想不明白,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找个别人能用的例子试试。

网友B:
STM32固件库里有SDIO相关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兄弟,你要想着别人如何才能准确理解你的问题,不要仅仅只从自己的角度描述问题。

楼主:
请问有解决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固件库里有SDIO相关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我就是用的ST的固件库里的sdio,他本本身是访问SD卡的,我改成了访问SDIO从设备,其实比SD卡简单,但是就是搞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找个别人能用的例子试试。

大部分都是访问sd卡的,访问sdio从设备的例子太少了

网友D:
写入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看一下写入的驱动 是否for循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