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运行周期

楼主(2020-07-15):
pi, gp, IO, GPIO, TI
今天试验GD32VF103   用GD32VF103_Firmware_Library_V1.0.2\Examples\TIMER\TIMER0_6-steps列子程序测试,修改程序  去掉DELAY 增加PA1输出  除了初始化程序  main函数中 部分修改如下,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程序刚下载时候  PA1输出频率是很高的   只要复位或者重新上电    PA1输出频率慢了很多。  有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

while(1){
            // delay_1ms(1);
            timer_event_software_generate(TIMER0,TIMER_EVENT_SRC_CMTG);
        if(i & 0x10)
        {
            GPIO_BC(GPIOA)=GPIO_PIN_1;
         }
          else
        {
          GPIO_BOP(GPIOA)=GPIO_PIN_1;  /* code */
        }

        i++;

    }

网友A:
加上delay正常吗?我感觉像是写BC和BOP太频繁,硬件响应不过来,GPIO的翻转速度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delay正常吗?我感觉像是写BC和BOP太频繁,硬件响应不过来,GPIO的翻转速度是有限的 ...

没试过加不加delay   我就是奇怪刚下载程序运行状态和复位或重新上电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PA1输出周期差了6倍左右       我用的VScode 环境编译的

网友B:
之前也遇到用JLINK调试的时候,进不了中断,而用GDLINK就可以进入,用JLINK非得要在仿真下载前复位一下芯片,才可以进入到中断,咱没有怀疑过芯片问题,一直都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到位。建议楼主再检查检查,特别是IDE的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加不加delay   我就是奇怪刚下载程序运行状态和复位或重新上电为什么不一样! ...

可能和IDE有关,我之前用的eclipse,下载完程序,芯片是不会像keil下那样自动reset然后run的,需要手动复位,所以你下载后运行时,很多寄存器的值不是复位值,所以运行结果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