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体验——10.测试拓展板的数码管

楼主(2020-07-15):
当里个当,快递终于到了,赶紧把剩余的原件焊接完了,现在开始测试数码管了。打开魔盒,在通用外设驱动里面找到数码管,数码管类型选择共阳极。根据下面的原理图配置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引脚。

楼主:
数码管的段码: A、B、C、D、E、F、G、DP分别接到了P3口。位码COM1、COM2、COM3、COM4分别接到了P1口的高四位。根据此引脚接线在魔盒里的配置如下,大家记得也将对应的GPIO引脚配置为推完输出,我这里是配置了。

楼主:
使用魔盒,生成代码,驱动部分多了一个数码管的驱动.c文件,里面提供了一些对数码管操作的函数。

楼主:
先简单测试一下,让四个数码管显示四个0,直接调用扫描函数,再调用显示函数,一般是放到中断里面显示,我暂且放到主函数中的while(1)循环中。测试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UserCodeStart>*/

/*<UserCodeEnd>*/
    /*** MCU初始化函数 ***/
    SC_Init();
        while(1)
        {
          SCD_NT_Scan();
          SCD_NT_Display(0,0,0,0);
        }
}

楼主:
好像有显示东西,但是不对,很奇怪,大家看一下,这明明不是0嘛!

楼主:
哈哈哈,又发现一个Bug,我明明在魔盒里选的共阳极,在生成的代码里偏偏给我配置成共阴极,大家可以看一下。

楼主:
把数码管定义类型的值改为0xff 即是共阳极,就没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