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USART DMA(HAL库的调试)

楼主(2018-07-26):
其实我是定义了两个数组
,就是
//unsigned char Uart1_Send_Buffer[150];
//unsigned char Uart1_RX_buffer[150];
DMA直接把接受到的数据存在Uart1_RX_buffer里面。空闲中断直接告诉我有数据接受完成,我就在大循环里处理数据,我以前做过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与时俱进用HAL库就不熟悉了,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下面的程序可以用,但是有点小问题,我要发两个50字节的数据他才能收到一组,而且还不自动进入中断回调函数,我还是把回调函数放在中断中的,肯定有问题,这个是第二天 了,求大家看看,DMA接受数据不限定个数的!!!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rx;

void init_Uart(u32 BaudRate)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BaudRate;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        printf("error with USART Init");
    }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Enable DMA2 Clock*/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UART T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ART R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the DMA///////////////
    hdma_tx.Instance                 = DMA2_Stream7;

    hdma_t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4;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tx);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UART handle */
    __HAL_LINKDMA(huart, hdmatx, hdma_tx);

    /* Configure the DMA handler for Transmission process */
    hdma_rx.Instance                 = DMA2_Stream5;

    hdma_rx.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4;
    hdma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r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r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r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rx);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UART handle */
    __HAL_LINKDMA(huart, hdmarx, hdma_rx);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USARTx_TX)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7_IRQn, 0, 1);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7_IRQn);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USARTx_RX)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5_IRQn, 0, 2);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5_IRQn);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USART TC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 UART_IT_IDLE);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uint8_t *)Uart1_RX_buffer, 150);

}
void USART1_DMA_int(u32 BaudRate)
{

        init_Uart(BaudRate);

}

voi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UartHandle.hdmarx);
}

voi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UartHandle.hdmatx);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Handle);
}

void USART1_DMA_send(uint16_t Size)
{
  while(UartData.UART1_Send_Flag== 0);//等待上次发送完成
  UartData.UART1_Send_Flag= 0;//清零标记 表示这次次发送未完成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Uart1_Send_Buffer,Size);
}

/*DMA发送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__HAL_DMA_DISABLE(huart->hdmatx);
        //发送完成
        UartData.UART1_Send_Flag=1;
}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32_t temp,rx_len;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Handle,UART_FLAG_IDL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UartHandle);
                temp = UartHandle.Instance->SR;
                temp = UartHandle.Instance->DR;
                HAL_UART_DMAStop(&UartHandle);
                temp  = hdma_rx.Instance->NDTR;
                rx_len =  150 - temp;
//                receive_flag=1;
                UartData.UART1_RXD_Flag=1;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 UART_IT_IDLE);
                huart->hdmarx->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usartDMA_rxBuf,RECEIVELEN);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Uart1_RX_buffer,150);
        }
}
void USART1_DMA_Receive(uint16_t Size)
{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Uart1_RX_buffer,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