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定时器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我在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用的是定时器4  开启了更新中断  但是在中断函数里面 发现其他的原因触发了中断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timeup++;
                LEDCHANGE;
//                if(timeup%2)
//                LEDON;
//                else
//                        LEDOFF;
        }
        else
        {
                timeup=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程序运行到了else 里面

void TIMER4_Config(u32 nm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使能TIM4时钟
        //配置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42000-1;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2*nms-1;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4
        //配置定时器的中断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4_IRQn; //定时器4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0; //抢占优先级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1;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定时器中断开启定时器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器4更新中断
        TIM_Cmd(TIM4,ENABLE); //使能定时器4
        //清空定时器列表
        listtmr.head=(TMR *)0;
        listtmr.end=(TMR *)0;
        listtmr.present=(TMR *)0;
}   此为定时器的配置函数

我想问下大家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没  顺便看看有没有大神能解惑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