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教育风格,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楼主(2020-07-15):
逛了论坛这么久,交流这么多,熟悉的朋友应该明显感觉到思维模式的不同,尤其是解决模电的方法,大不相同。

两种不同的风格碰撞,相互之间都感觉难以适用,你看我怪怪的,我看你也怪怪,总之,都感觉到怪。

问题的根源,在于双方的师傅不同。不同的教育风格,培养出不同风格的学生。

下面详细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两种风格的不同。

比较的对象,是讲同样话题------这里是滤波器-----看看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讲法。

普通老师讲滤波器,是非常呆板的列方程、解方程,累的呼哧呼哧在那推导传递函数,最后根据传递函数的特征,说这是某某滤波器,然后给出截止频率、参考增益等数据。

这种讲课模式,我们称为经典模式。

再来看看SEU的冯教授,这种我比较喜欢的上课风格,上课不容易打盹,也不像个傻子一样在那读PPT,相关视频也就20分钟,大家可以到B站去搜:

这第二种模式,才是正宗的电路分析方法,工作中惯用的、实用方法,讲究的是直观的理解电路,简单高效,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推导传递函数。

楼主:
传递函数直接写答案法:

第一步,电容断开,此时传递函数可以直接写出来,是两电阻之比的反相:

第二步,求电容两端的输入阻抗:

分子中的Z1最好求,因为它是令输出电压为零(VF3=0)的输入阻抗:

如上图所示,因为运放输入端的虚短,而同向端是接地的,两者共同了决定了测试电压源的负极端电压=0,

既然VT的两端电压都是零,意味这儿阻抗为零,所以传递函数的分子就剩个1了:

而分母中的那个Z,是令激励为零时从C3两端看进去的输入阻抗:

由于运放输入虚短,Rg中电流为零;由于运放输入续断,反相端输入电流为零,那么测试电压源中的电流,只能流过反馈电阻Rf,所以很明显分母中的Z为Rg.

综上所述,传递函数为: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累的呼哧呼哧在那推导传递函数”,这种代数变换在中学已经严格训练过了,大学不用再练习了。用信号流图法,各种变换多端的有源滤波器,带入梅森公式直接就得到传递函数了。做到“直观的理解电路,简单高效,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推导传递函数”。为什么目前都不讲信号流图方法。

你对国内的高中教育期待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累的呼哧呼哧在那推导传递函数”,这种代数变换在中学已经严格训练过了,大学不用再练习了 ...

道理讲起来是简单的,做起来就难了。

走一个!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是???(用梅森增益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