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跟NU-LINK是几线接口啊?

楼主(2020-07-15):
我设计的,4根线,数据、时钟、复位、地,可以吗?

和NU-LINK的四线接口

和NU-LINK的四线接口

网友A:
你去看003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啊。

楼主:
这个图也看不出来跟仿真器是几线接口吧?我就用附图的4线接口了,无外乎仿真器还需要一个板子的VCC,正好我板子上也没地方再多一个针了,如果仿真器真需要的话,下程序的时候手动摁下就行,几秒钟就下完程序了

网友A:
右边不是接口吗

网友B:
N76E003跟NU-LINK需要5根线。
vdd, ice_dat, ice_clk, reset, gnd.
reset有控制时序的需求,需要NU-LINK作控制。

楼主:
楼上正解,我早就想到了,跟我画的接口差一个VDD,反正我板子上也没地方再多放一个2.54的插针位置了,调试的时候把仿真器VDD直接接到板子的5V上吧

网友C:
楼主买个官方开发板吧,上面有接口,可以掰开。

楼主:
不用开发板,直接做产品调试

网友D:
工作用的三条,供电2条,一共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