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26):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用的Stm32f407开发板,上面有液晶显示器。我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时候,液晶显示器黑屏不亮了,但是我把程序中的定义的数组改小点后,再次下载到开发板以后,显示器就亮了,并且显示正常了,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一下内存,貌似是够的,并没有超过内存
       我用的开发板的CPU是STM32F407ZGT6,FLASH是1024K字节,SRAM是192k,外扩的SRAM为IS62WV51216,1M字节,一个EEPROM芯片24c02,容量为256字节。我的程序编译后显示的程序大小为,code为50806,RO-data为7026,RW-data为624,ZI-data为1928,另外我之前定义的有4个长度为120float数组,改成长度为60的数组就OK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