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内部FLASHROM读写问题

楼主(2020-07-15):
一个程序里先写入不断电再读出是正常的,断电后再读出全是FF,难道内部FLASHROM不能掉电保存?相当于SRAM,还是写操作有什么诀窍?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网友A:
代码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B:
建议拿一个示例代码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拿一个示例代码跑一下

是用的示例程序,读写程序用的STM32库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的示例程序,读写程序用的STM32库函数

那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电容的放电太快了,不足以支撑保存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电容的放电太快了,不足以支撑保存的时间。

这种说法不成立,如果是电容放电太快保存不进去那烧程序为什么能烧进去。都是烧写的同样的flashrom
已经测试了,我在3.3V上加了470uF的电容还是写不进去

网友C:
擦出时间比较长,,,建议初始化就先擦除,,,掉电后直接写入,节约擦出时间

楼主:
纠结了几天的问题总算找到原因了。
原来我用的两个程序,一个只是写FLASH,分别在0x806000和0x806002写入0x0001和0x0203(程序大小没有超过0x806000)。
另一个只是读FLASH的程序。
先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其实数据已经成功写进去了,然后再烧读FLASH的程序,发现烧程序首先是全片擦除,刚才写进去的数据实际上已经被全部擦除了,
运行读程序读出的肯定全是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