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与STM32F1速度对比(**分形测试) ,结果惊人!50倍!!

楼主(2018-07-27):
STM32F4究竟比STM32F1快多少?
这里我们以浮点计算为例,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据。
我们这里采用Julia分形,来验证浮点运算性能。

战舰STM32F1开发板代码如下:

[mw_shl_code=c,true]//FPU模式提示
#if __FPU_USED==1
#define SCORE_FPU_MODE                  "FPU On"
#else
#define SCORE_FPU_MODE                  "FPU Off"
#endif

#define         ITERATION                        128                        //迭代次数
#define                 REAL_CONSTANT                0.285f                //实部常量
#define                 IMG_CONSTANT                0.01f                //虚部常量
//颜色表
u16 color_map[ITERATION];
//缩放因子列表
const u16 zoom_ratio[] =
{
        120, 110, 100, 150, 200, 275, 350, 450,
        6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1500,
        1200, 1000, 800, 600, 450, 350, 275, 200,
        150, 100, 110,
};

//初始化颜色表
//clut:颜色表指针
void InitCLUT(u16 * clut)
{
        u32 i=0x00;
        u16  red=0,green=0,blue=0;
        for(i=0;i<ITERATION;i++)//产生颜色表
        {
                //产生RGB颜色值
                red=(i*8*256/ITERATION)%256;
                green=(i*6*256/ITERATION)%256;
                blue=(i*4*256 /ITERATION)%256;
                //将RGB888,转换为RGB565
                red=red>>3;
                red=red<<11;
                green=green>>2;
                green=green<<5;
                blue=blue>>3;
                clut=red+green+blue;
        }
}

//产生Julia分形图形
//size_x,size_y:屏幕x,y方向的尺寸
//offset_x,offset_y:屏幕x,y方向的偏移
//zoom:缩放因子
void GenerateJulia_fpu(u16 size_x,u16 size_y,u16 offset_x,u16 offset_y,u16 zoom)
{
        u8 i;
        u16 x,y;
        float tmp1,tmp2;
        float num_real,num_img;
        float radius;
        for(y=0;y<size_y;y++)
        {
               for(x=0;x<size_x;x++)
                   {
                       num_real=y-offset_y;
                 num_real=num_real/zoom;
                   num_img=x-offset_x;
                  num_img=num_img/zoom;
                   i=0;
                  radius=0;
                   while((i<ITERATION-1)&&(radius<4))
                   {
                           tmp1=num_real*num_real;
                       tmp2=num_img*num_img;
                      num_img=2*num_real*num_img+IMG_CONSTANT;
                     num_real=tmp1-tmp2+REAL_CONSTANT;
                       radius=tmp1+tmp2;
                      i++;
                   }
                        LCD->LCD_RAM=color_map;//绘制到屏幕
               }
        }
}

u8 timeout;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0;
        u8 autorun=0;
        float time;
        u8 buf[5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TIM3_Int_Init(65535,7200-1);//10Khz计数频率,最大计时6.5秒超出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F1");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FPU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7/2");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    KEY2:-");        //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_UP:AUTO/MANUL");        //显示提示信息
        delay_ms(1200);
        POINT_COLOR=BLUE;        //设置字体为蓝色
        InitCLUT(color_map);//初始化颜色表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i++;
                                if(i>sizeof(zoom_ratio)/2-1)i=0;//限制范围
                                break;
                        case 2:
                                if(i)i--;
                                else i=sizeof(zoom_ratio)/2-1;
                                break;
                        case 3:
                                autorun=!autorun;        //自动/手动
                                break;
                }
                if(autorun==1)//自动时,自动设置缩放因子
                {
                        i++;
                        if(i>sizeof(zoom_ratio)/2-1)i=0;//限制范围
                }
                LCD_Set_Window(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设置窗口
                LCD_WriteRAM_Prepare();
                TIM3->CNT=0;//重设TIM3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timeout=0;
                GenerateJulia_fpu(lcddev.width,lcddev.height,lcddev.width/2,lcddev.height/2,zoom_ratio);
                time=TIM3->CNT+(u32)timeout*65536;
                sprintf((char*)buf,"%s: zoom:%d  runtime:%0.1fms
",SCORE_FPU_MODE,zoom_ratio,time/10);
                LCD_ShowString(5,lcddev.height-5-12,lcddev.width-5,12,12,buf);//显示当前运行情况
                printf("%s",buf);//输出到串口
                LED0=!LED0;
        }
}[/mw_shl_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