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单片机使用情况怎么样

楼主(2020-07-16):
一般的通信 ,控制可以么

辉芒微代理qq:386988068

网友A:
仅仅是能用,毕竟价格那么低。

楼主:
会不会用着用着出问题,或者死机

网友B:
我用过,pic 架构,没发现异常。//他们的用户手册有注意事项,认真看下。
avr,c8051,pic,msp430f,msp430g,msp430fr,stm8s,stm8l,stm32f,hc32l110,lpc802,ft61f,国产pic12f,这些都用过,量产过。
不要轻易否定一颗MCU,没有不好用的MCU,只有不用心的工程师。
每颗MCU都有自己的缺点,在合格率及成本控制范围内想办法规避就是了,否则就换一颗MCU。
好不好用,不要道听途说,拿来试下自己的项目就知道能否适用了。

说的极是。

网友C:
FMD  FAE  比较差   没什么支持

楼主:
编写程序,下载,运行的时候好像还是比较顺利。

网友D:
看自己的运气啦

网友E:
好用,非常稳定

网友F:
芯片原厂,可以提供方案开发

网友C:
芯片原厂   问什么  什么不会   叫去找代理商  代理商也不会

楼主:
这段时间来一直在用。
做低功耗 运行电流低到了60个微安。很牛X的芯片。
一直很稳定。性价比还是不错。
缺点就是:和IAR,KEIL等比起,仿真功能,软件开发环境功能 太简单了。可能需要长期多年的单片机使用经验的人来用,可能很快能排除问题。多看DEMO例程。
其它都没有什么。
还是比较稳定的。
运行功耗确实很低。做低功耗电子产品是不错选择。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一般的工业级控制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要求高,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有做这类测试。至少目前我的应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有问题都是程序编写过程,硬件设置等自己的问题,最后发现是自己编写上问题,并非硬件自身问题。

@windows100 :最早的辉芒微MCU代理,没有之一 而我司一直对使用FMD用户做FAE技术支持,每个客户都会单独建立一个技术群组。 当然了,用户也需要对我们做一些采购支持,毕竟也要向FAE发工资,所以芯片价格比别人高一两分的也正常。对于那些不理解的客户,做技术支持找我们,在芯片采购方面只要其他代理相比低一分就跑的客户。 只会寒了我们的心。
@windows100 :主要是看案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交流一下。我也在写这个单片机。我这里对IC也做了一些测试。IC是好IC,但是这个技术支持真是扯淡,啥都不会。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C:
FMD  FAE  比较差   没什么支持

最早的辉芒微MCU代理,没有之一
而我司一直对使用FMD用户做FAE技术支持,每个客户都会单独建立一个技术群组。
当然了,用户也需要对我们做一些采购支持,毕竟也要向FAE发工资,所以芯片价格比别人高一两分的也正常。对于那些不理解的客户,做技术支持找我们,在芯片采购方面只要其他代理相比低一分就跑的客户。
只会寒了我们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pic 架构,没发现异常。//他们的用户手册有注意事项,认真看下。
avr,c8051,pic,msp430f,msp430g,m ...

我司提供辉芒微FAE技术支持,助您少走弯路,让项目尽快上马。

网友C:
FMD  的代理 要么没FAE  要么啥不会

网友G(2022-03-03):
找MCU代理、找技术支持,可以找我们,我们是技术导向型代理,是RENESAS核心代理商,国产MCU品牌有:东软、华大,期望和您一起解决挑战!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