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芯片之间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20-07-16):
领导让找一下充电模块前后级之间的通讯电路,前级和后级都是DSP28035芯片,功能就是实现前后级电路的逻辑控制,开通关断的逻辑控制应该,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这一部分应该做。

楼主:
dsp串口通信基于光耦实现

网友A:
SPI、SCI和CAN应该都是DSP通信中很常见的

网友B:
既然用光耦了,速度也没那么快了,SPI和UART挺适合的,自定义交互协议就好了

网友C:
控制器是完全能满足的

网友C:
重点是具体的需求   控制应该多为GPIO

网友C:
C2000最好在IO和执行机构之间增加保护或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