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索者给的I2C实验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I2C 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 它们分别是: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 信号。 开始信号: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 IC 在接收到 8bit 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 IC 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 表示已收到数据。CPU 向受控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CPU 接 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判断。若未收到应答信号,由判断为 受控单元出现故障。 这些信号中,起始信号是必需的,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都可以不要。

这是库函数指南上说的。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这是实验程序的停止信号。对不上的SCL 和SDA。。这是怎么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