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长度字符数组与gets()输入超长时为什么会全取值

楼主(2020-07-16):
void main()
{
        char string[5];
        gets(string);
        puts(string);
        printf("%s\n",string);
//        return 0;
}

以上程序输入:abcdefgh
会输出所有输入值
为什么不是只取5个字符?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字符串越界,不报错吗?
这个和开发环境有关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内存泄漏
gets函数不检查边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字符串越界,不报错吗?
这个和开发环境有关

用的是VC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内存泄漏
gets函数不检查边界的

就算gets不检查边界,数组应该也进行限定才对啊

网友C:
vc 需要自己处理边界问题, 除非你用新版的编译器, 带边界检查功能的函数
vc最麻烦的是溢出, 溢出导致的异常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