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XTR115UA 输出电流异常

楼主:
上边是原理图  VOUT引脚接的3.3V电压,但是iout没有输出,而且Q1会发烫,Q1的型号是TIP 29CG 2W的功率,有高手指教下吗

楼主(点评):
有没有大神 帮帮忙啊。。

网友A(2020-07-16):
但是iout没有输出,而且Q1会发烫,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

你的输出是什么负载,  怎么判断没有输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iout没有输出,而且Q1会发烫,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

你的输出是什么负载,  怎么判断没有输出的呢? ...

我IOUT 后面串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地  我量电阻电阻两端的电压  才5mv  按照20mA的输出来算 应该是2V才对啊。。。

网友A:
那你的信号地线是怎么处理的,  注意 信号地线和 电源地线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信号地线是怎么处理的,  注意 信号地线和 电源地线是不同的

您是指输入电压吗  这个是由一个DA芯片产生的  目前输入电压和电源电压确实是公用地线  我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输入电压吗  这个是由一个DA芯片产生的  目前输入电压和电源电压确实是公用地线  我该怎么区分呢   ...

断开地线

楼主:
目前芯片的IRET 引脚是接入公共地的  我可以把这个引脚悬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芯片的IRET 引脚是接入公共地的  我可以把这个引脚悬空吗

不可以,  是让你把信号地线与电源地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