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4连接电脑问题,请求师傅指教!

楼主(2020-07-16):
PICKIT4连接电脑时候电脑硬件识别了,但是IPE软件不识别,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PS:图1,PICkit3 则自动识别正常运行。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试试v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试试v5.25

V5.25 也试过了,一样问题。  V5.25不行才更新到V5.35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B:
IDE 能不能识别?

网友C:
你把下拉菜单点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

网友D:
兄弟,和我一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D:
PICKIT4和PICKIT3都接了就PICKIT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和我一样你解决了吗??

纳闷,还没解决.试了5台电脑,W7系统只有2台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难道是win7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