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输入范围如何选择

楼主(2020-07-16):
现设备需要的供电电压为DC84V,设备的最大功率200W。目前手头有7串电池组(电压范围DC21-DC29.4V)和13串电池组(电压范围DC39-DC54.6V).如果要输出DC84V,肯定要升压了。请问用哪个电池组来升压合适?

网友A:
用13串的, 电压升压倍数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3串的, 电压升压倍数越低越好

好的。谢谢。升压电路的电感怎么选取。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升压电路的电感怎么选取。有参考资料吗?

大铁环的这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