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又来请教一个HC32L110深度睡眠时外围模块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0-07-16):
请教一个HC32L110深度睡眠时外围模块处理的问题:ADC ,UART  ,Timer等这些外围模块,在进入深度睡眠前,该如何关掉,要关掉设置哪些寄存器;我试着关了一下,还有400uA的电流,有点大哦,
资料上说:1.0μA @3V深度睡眠模式+ RTC 工作,如何让做到的?

网友A:
PERI_CLKEN可以关掉。
不用的IO口配置输出,或上拉输入或下拉输入。
配置唤醒源,SLEEPDEEP置1,睡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RI_CLKEN可以关掉。
不用的IO口配置输出,或上拉输入或下拉输入。
配置唤醒源,SLEEPDEEP置1,睡觉。 ...

悬空的IO配置为输入+上拉或者下拉
纯数字模块关不关无所谓。
ADC在进deepsleep之前,需要先关BGR,再关ADC_en和 外设时钟。
还有,进deepsleep必须是从系统时钟为高速的时候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的IO配置为输入+上拉或者下拉
纯数字模块关不关无所谓。
ADC在进deepsleep之前,需要先关BGR,再关AD ...

系统用的内部24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