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垃圾的旺玖驱动及技术支持。

楼主(2020-07-16):
本打算使用PL2303SA芯片。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以为是驱动不对,在官网找到最新驱动,安装完后,还是无法识别。然后使用更老的USB转串口模块,显示“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换回老的驱动老模块才恢复正常。打电话问深圳分公司寻求技术支持,让我发邮件给台湾总公司。我发了一封电邮简述了问题,一周也没收到回复,再致电深圳分公司,说写电邮要包含公司信息,好吧,按照要求又写了一封电邮,到目前三天了,又是石城大海。什么玩意?!这么个破东西搞了一个多星期了,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周报要怎么写?要说买到假芯片也不至于吧,分别在两家买的芯片,激光印字和引脚看着也没什么问题,第一次价格是便宜点,第二次买的价格和官方代理商的报价一样。而且两次都是在天猫店买的。稳压功能也正常,所以买到假芯片的可能性也很低。垃圾!垃圾!!垃圾!!!已经放弃了PL2303SA方案了。

网友A:
可能是2012年的料存在氧化和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停产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2012年的料存在氧化和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停产料

阅读理解有问题阿。我说的是他的驱动不向下兼容的问题,你说的是物料氧化什么的。

网友B:
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怎么可能支持。万一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所以停产了呢。到时候厂家是给你退还是不退,挺尴尬的。而且又是停产的料,不可能给你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怎么可能支持。万一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所以停产了呢。到时候厂家是给你退还是不退,挺 ...

好,你说停产了不支持我勉强能接收,说小客户也行。驱动软件不向下兼容是几个意思?逼迫用户更换更新的硬件?听说水果手机有类似的操作。脑残吗?

网友C:
只要是带驱动的
系统一升级就很麻烦
推荐用免驱 usb hid转uart,真正全双工,透明传输,再也不用为驱动发愁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91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带驱动的
系统一升级就很麻烦
推荐用免驱 usb hid转uart,真正全双工,透明传输,再也不用为驱动发愁 ...

都是看帖不仔细的,这个跟系统升级有什么关系?就是驱动升级了导致的老的串口模块不能用了,是驱动程序不向下兼容。你这个芯片我大致瞄了一眼,连丝印型号都没有,别人敢不敢用我不知道,我是不敢用。

网友D:
PL2303SA已于6月停止接单截至出货日期为2020年12月,我司为正规代理官网可查,全套资料与技术支持,希望可以提供帮助,Q363077390

网友E:
我以前一直用的PL2303HX,XP可以用,WIN7可以用,在别人的WIN10上就显示“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
WIN7估计使用最新的驱动,一样显示故障不能用。
无非WIN10插入后自动找最新的驱动,WIN7是以前的驱动就没问题。
这家公司是居心不良,自己以前的产品,最新驱动不支持,难道让别人把2012年前的东西扔掉?
有些淘宝买的USB-UART,以前可以用的,升级驱动后,提示非正版芯片,这个也忍了,2012年前的产品不支持,不可忍!

这里面有一些缘故,此处不方便讲明,目前最新驱动会有一些使用旺玖底层的产品无法使用...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你说停产了不支持我勉强能接收,说小客户也行。驱动软件不向下兼容是几个意思?逼迫用户更换更新的硬 ...

这个不行换个就好了,何必寻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2303SA已于6月停止接单截至出货日期为2020年12月,我司为正规代理官网可查,全套资料与技术支持,希望可 ...

虽然目前已经不打算用它了,但还是希望搞清楚问题所在。不买你家芯片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吗?我已经在两家天猫店总共买了三十片了。而且从丝印以及管脚的情况来看也不像是假货。就是用也得用好一阵子了。小公司,产量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一直用的PL2303HX,XP可以用,WIN7可以用,在别人的WIN10上就显示“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 ...

看样子不只我一个人对驱动不兼容的问题深恶痛绝。这个换回老的驱动,老器件还是支持的。还有这个售后技术支持真是垃圾的不要不要的。现在换了我们本地的一家芯片公司。技术支持简直不在一个范围内,因为离得近,还走路到他家拿了两片样片。爽歪歪。模块因为比较贵,没有申请到样品,买了两个。但是技术和商务响应的速度真的是比较满意,特别是和弯弯那家的比,简直好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换个就好了,何必寻烦恼

目前已找到整体替代方案。主要是前期咨询的那家没有给我及时回复,原来以为他家没有相关的产品,后来仔细一找,有相关的产品。已购买模块了,测试如果没有问题直接使用他们的模块,自己做也省不了几个钱,还得一套流程走下来,总体成本可能还要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目前已经不打算用它了,但还是希望搞清楚问题所在。不买你家芯片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吗?我已经在两家天 ...

完全可以的,技术问题大家交流一下36307739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