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PI通信问题:DSP是16位,从设备只能发送和接收24位,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16):
求大神解答:我用的芯片(从设备)只能发送24位数据,但DSP的SPI的接收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怎么完成数据的接收

网友A:
看看能不能配置为8bit   也就是发三个字节  然后关闭cs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是IO口模拟了

网友B:
用GPIO模拟吧,SPI简单

网友C:
用 8 位, 连续发送,  应该能够满足 24 位 SPI 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