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主机SPI用DMA多出来一个字节

楼主(2020-07-16):
主机SPI用DMA,DMA的长度为4个字节,结果逻辑分析仪抓取发现有5个字节了,最后一个字节是随机的,这是什么情况?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DMA发送长度 确定没笔误是5字节不。  你把你的发送数据区数组设置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memcpy到DMA发送的时候 看看 是否还会出第5个字节,如果出 是 0x05 还是随即。  应该是软件问题

楼主(2020-08-31):
引用 网友A:
DMA发送长度 确定没笔误是5字节不。  你把你的发送数据区数组设置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memc ...

是随机的

网友B:
有没有使能spi的crc?

楼主(2021-06-25):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使能spi的crc?

使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