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的计数回0出现异常

楼主(2020-07-16):
各位大神,如题,我要做一个计数器复位动作,但是有时会出现下图 所示异常,这是为啥啊?代码哪里有问题,怎么改啊?

代码如下:

always @(negedge clk_10mhz) begin
                if(rst) begin
                        s_resync_cnt<=24'd0;
                        s_resync<=1'd1;
                end else begin
                        if ((!s_pps_pos[0] && s_pps) ) begin                         //或者s_pps上升沿
                                if(s_resync_cnt<24'd999_0000 && s_resync_cnt>24'd0)begin
                                        s_resync<=1'd1;
                                end else begin
                                        s_resync<=1'd0;
                                end
                                s_resync_cnt<=24'd0;
                        end else begin
                                s_resync_cnt<=s_resync_cnt+24'd1;
                                if(s_resync_cnt<(24'd1000_5000)) begin
                                        s_resync<=1'd0;
                                end else if(s_resync_cnt<(24'd1000_5020)) begin     //rst state
                                        s_resync<=1'd1;
                                end else begin
                                        s_resync_cnt<=(24'd1000_5021);
                                        s_resync<=1'd0;
                                end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0mhz) begin
                 if (rst) begin
                        s_pps_pos<=3'd0;
        end else begin
                        s_pps_pos[0]<=s_pps_pos[1];
                        s_pps_pos[1]<=s_pps_pos[2];
                        s_pps_pos[2]<=s_pps;
        end
    end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两个赋值有可能同时满足  不知道被综合成啥了。  最好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赋值有可能同时满足  不知道被综合成啥了。  最好避免这种情况。
...

改了的,也没效果啊,测试中把下面画圈的屏蔽了就不会出现随机的错误值了,具体原因不知道是啥

楼主:
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写法和处理方式啊

楼主:
用的是Quartus II 13.0编译的,目标芯片:EP4CE10F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