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推荐一个绝缘电阻大于10乘10的14方的干簧管继电器。

楼主(2020-07-1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关于超微弱电流的。对切换电路使用时的继电器绝缘电阻要求很高,有老师知道请推荐一个绝缘电阻大于10乘10的14方的干簧管继电器。是在不行10的13次方也可以。感谢感谢。
   我到处找,基本上国内外主流继电器厂家 暂时只发现10的12次方的。

网友A:
详细说说啥情况?具体电路?或许有改进方法可以使问题变的简单。

网友B:
这个大的吗?

网友C:
绝缘电阻,不谈电压? 电压高了空气就是导体了

网友D:
真空干簧管行不行尼

网友E:
我找了一下 ,确实没找到最小绝缘电阻10^14欧的干簧继电器,但10^13的还是有的。

多花点时间,到得捷 ,贸泽等网站找找,到干簧继电器厂商网站找找。

网友C:
继电器串联行不?
或者“超微弱电流”放大一点,然后再做切换电路。
直觉,通常对元器件要求搞的思路,还是找找有没有别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串联行不?
或者“超微弱电流”放大一点,然后再做切换电路。
直觉,通常对元器件要求搞的思路,还是 ...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说说啥情况?具体电路?或许有改进方法可以使问题变的简单。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找了一下 ,确实没找到最小绝缘电阻10^14欧的干簧继电器,但10^13的还是有的。

多花点时间,到得捷 ,贸 ...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F:
这种大概需要先了解都有哪些主要供应商,找一找网站或经销商。。

网友G:
估计有离散性,能不能从一批中挑选指标好的。

网友H(2020-10-18):
这是最小量程要测多小,pA级,分辨率0.1pA?。有个成熟产品可以看看,
https://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1.0.0.3b493606tO3G85&tradeID=1276252993536371194&snapShot=true
可以交流,并提供整套方案,也可提供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