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采样率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8-07-27):
问一下各位大神,ADC模式转换里面软件触发是通过下面两句决定的吧?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RHEOSTAT_ADC1, RHEOSTAT_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如果是定时器触发呢?这时候的采样频率由定时时间决定吗?ADC_SampleTime_3Cycles起作用吗?是不是所选定的定时时钟高或者低电平一来就触发一次,这样的话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是连续转换还是normal模式呢?还有DMA的那个是连续还是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