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更换了电机,无法正常运行,想请教一下需要更改哪些参数?

楼主(2020-07-16):
更换电机后,使用motorapp的BLDC方波控制时,电路板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电机无法正常运行。使用demo电机时,十分正常,像这种更换电机后需要更改程序中的哪些参数?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过大,把启动时的占空比调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过大,把启动时的占空比调小试试

我采用的是无霍尔的BLDC控制,在程序中并未找到调节占空比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是无霍尔的BLDC控制,在程序中并未找到调节占空比的程序

这里有无霍尔BLDC开环启动的相关参数,占空比调节也有的

网友B(2022-12-10):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