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滤波电路图大全及详解

楼主(2020-07-16):
滤波电路常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如在负载电阻两端并联电容器C,或与负载串联电感器L,以及由电容,电感组成而成的各种复式滤波电路。

滤波是信号处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滤波分经典滤波和现代滤波。

经典滤波的概念,是根据傅里叶分析和变换提出的一个工程概念。根据高等数学理论,任何一个满足一定条件的信号,都可以被看成是由无限个正弦波叠加而成。换句话说,就是工程信号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线性叠加而成的,组成信号的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叫做信号的频率成分或叫做谐波成分。只允许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成分正常通过,而阻止另一部分频率成分通过的电路,叫做经典滤波器或滤波电路。

工作原理

当流过电感的电流变化时,电感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将阻止电流的变化。当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增大时,电感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流方向相反,阻止电流的增加,同时将一部分电能转化成磁场能存储于电感之中;当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动势与电流方向相同,阻止电流的减小,同时释放出存储的能量,以补偿电流的减小。因此经电感滤波后,不但负载电流及电

电路作用

电路分类

常用的滤波电路有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大类。若滤波电路元件仅由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组成,则称为无源滤波电路。无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有电容滤波、电感滤波和复式滤波(包括倒L型、LC滤波、LCπ型滤波和RCπ型滤波等)。若滤波电路不仅由无源元件,还由有源元件(双极型管、单极型管、集成运放)组成,则称为有源滤波电路。有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是有源RC滤波,也被称作电子滤波器。

无源滤波电路

无源滤波电路的结构简单,易于设计,但它的通带放大倍数及其截止频率都随负载而变化,因而不适用于信号处理要求高的场合。无源滤波电路通常用在功率电路中,比如直流电源整流后的滤波,或者大电流负载时采用LC(电感、电容)电路滤波。

有源滤波电路

有源滤波电路的负载不影响滤波特性,因此常用于信号处理要求高的场合。有源滤波电路一般由RC网络和集成运放组成,因而必须在合适的直流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同时还可以进行放大。但电路的组成和设计也较复杂。有源滤波电路不适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的场合,只适用于信号处理。

识别滤波器的方法是:若信号频率趋于零时有确定的电压放大倍数,且信号频率趋于无穷大时电压放大倍数趋于零,则为低通滤波器;反之,若信号频率趋于无穷大时有确定的电压放大倍数,且信号频率趋于零时电压放大倍数趋于零,则为高通滤波器;若信号频率趋于零和无穷大时电压放大倍数均趋于零,则为带通滤波器;反之,若信号频率趋于零和无穷大时电压放大倍数具有相同的确定值,且在某一频率范围内电压放大倍数趋于零,则为带阻滤波器。

网友A:
带通滤波芯片是允许特定频段的波通过同时屏蔽其他频段的芯片

网友B:
经桥式整流后滤波

网友C:
电子滤波电路常用于小电流负载。

网友D:
怎么设计低通滤波器电路

网友E:
л型滤波器其实是一种二级滤波器

网友F:
滤波电路是由什么元件构成的

网友G: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波特图及分析是怎样的?

网友H:
去抖滤波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设计放大电路,滤波电路要看什么书?

网友D:
三相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E:
使用TI的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平滑滤波电路

网友A:
滤波并不是把不要的频率去掉

网友F:
求220V转12V整流滤波电路图

网友C:
采用电容滤波电路

网友G:
模电RC滤波电路,这个图是怎么来的

网友B:
  滤波器的技术指标往往是幅频响应特性

网友H:
谁有电源滤波器的电路图?

网友I:
如何设计简单的滤波电路,使得可以从方波信号中滤出其他频率的信号

网友J:
排版有些问题

网友K:
很好的资料

网友L:
虽然不全 但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