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简单的滤波电路图大全

楼主(2020-07-16):
滤波电路基本概念
  滤波的概念就是根据傅里叶分析和变换提出的一个工程概念。电信号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线性叠加而成的,组成信号的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叫做信号的频率成分或叫做谐波成分。只允许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成分正常通过,而阻止另一部分频率成分通过的电路,叫做滤波电路。根据高等数学理论,任何一个满足一定条件的信号,都可以被看成是由无限个正弦波叠加而成。换句话说,就是工程信号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线性叠加而成的,组成信号的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叫做信号的频率成分或叫做谐波成分。只允许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成分正常通过,而阻止另一部分频率成分通过的电路,叫做经典滤波器或滤波电路。滤波电路常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如在负载电阻两端并联电容器C,或与负载串联电感器L,以及由电容,电感组成而成的各种复式滤波电路。
  滤波电路作用
  滤波电路的基本作用是让某种频率的电流通过或阻止某种频率的电流通过。
  滤波电路作用是尽可能减小脉动的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保留其直流成分,使输出电压纹波系数降低,波形变得比较平滑。
  滤波电路工作原理
  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不是纯粹的直流,从示波器观察整流电路的输出,与直流相差很大,波形中含有较大的脉动成分,称为纹波。为获得比较理想的直流电压,需要利用具有储能作用的电抗性元件(如电容、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来滤除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中的脉动成分以获得直流电压。
  脉动系数(S)=输出电压交流分量的基波最大值/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
  半波整流输出电压的脉动系数为S=1.57,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的脉动系数S≈O.67。对于全波和桥式整流电路采用C型滤波电路后,其脉动系数S=1/(4(RLC/T-1)。(T为整流输出的直流脉动电压的周期。)
最简单的滤波电路图(一)简单一阶低通有源滤波器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电路如图13.04所示,其幅频特性见图13.05,图中虚线为理想的情况,实线为实际的情况。特点是电路简单,阻带衰减太慢,选择性较差。

最简单的滤波电路图(二)简单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

为了使输出电压在高频段以更快的速率下降,以改善滤波效果,再加一节RC低通滤波环节,称为二阶有源滤波电路。它比一阶低通滤波器的滤波效果更好。二阶LPF的电路图如图6所示,幅频特性曲线如图7所示。

与理想的二阶波特图相比,在超过f0以后,幅频特性以-40dB/dec的速率下降,比一阶的下降快。但在通带截止频率fp→f0之间幅频特性下降的还不够快。

网友:
自制电源滤波器电路图

网友A:
怎么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B:
去抖滤波电路是针对什么电路问题设计的

网友C:
求220V转12V整流滤波电路图

网友D: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波特图及分析是怎样的?

网友E:
谁有电源滤波器的电路图?

网友F:
如何设计简单的滤波电路

网友G:
有巴特沃斯型高通滤波器电路图吗

网友H:
这个电源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求20k~50kHz低通滤波器电路图及资料

网友D:
变压器的滤波电路怎么设计才能去除交流声

网友B:
平滑滤波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怎么设计低通滤波器电路

网友:
一直无法理解滤波电路如何滤波的

网友G:
单项全桥整流LC滤波电路的电感电容值该如何确定

网友E:
一阶rc带阻滤波器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H:
50Hz电源滤波电路设计?

网友F:
电路图中滤波器用什么字母和符号表示

网友I:
很好的资料

网友J:
有些电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