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点亮LED灯

楼主:
                                                    【赛元易码魔盒】亮LED灯
          收到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的SC95F8618的最小核心板与下载器有半个月了,由于一直没空,所以现在才来发贴,今晚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点亮LED灯。因为国内的MCU做GUI软件本人第一次使用,看视频一步一步的去操作,感觉没有手写的快,这是因为简单位的程序才有这种感觉,如果稍微大点的工程,则感觉用这个GUI还是可以大提高写代码的效率。
  下面就是本人的试验步骤:
  软件的安装这里就不再描述了,因为软件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如果不喜欢看说明书的则有视频,那是再详细的了,所以本人觉得如果再写软件的安装与使用,就是在班门弄斧了,所以下面就贴几张重要的图片讲述点亮LED灯的过程。
  首先打开安装好的软件:

然后是个启动软件的标志界面,

接着新建工程---选择MCU型号--右边选择SC95F8618--点击最右边的开始项目,如下图所示:

接着点击软件界面上方的“下一步”,进入图形编程;

完成烧录后,就可以看到下面几张图片的结果。

这里拍了张用三极管KSP2222A搭的LED灯电路图,

然后将DEMO板的电源与地及P0.0口接到电路图的相应位置就实现了上面LED灯的亮灭现象。
下面是软件生所的代码:

1        //************************************************************
2        //  Copyright (c)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3        // 文件名称 : main.c
4        // 模块功能 : 主函数
5        //  说明        : 包含MCU初始化函数及其头文件
6        //************************************************************
7        /********************Includes************************************************************************/
10        /********************Includes************************************************************************/
11        #include "SC_Init.h" //MCU初始化头文件,包含固件库所有头文件
12        #include "SC_it.h"
13        #include "..\Drivers\SCDriver_List.h"
14        #include "HeadFiles\CustomType.h"
15        #include "HeadFiles\UserExport.h"
16        #include "HeadFiles\FunctionType.h"
17        /*<UserCodeStart>*/
18        /*<UserCodeEnd>*/
20        /*********<GlobalVariables>**************************************************************************/
21        /*********<GlobalVariablesAnnounceBegin>**************************************/
22        /*********<GlobalVariablesAnnounceEnd>****************************************/
23        /*<UserCodeStart>*/
24        /*<UserCodeEnd>*/
26        /*********<GlobalFunctions>**************************************************************************/
27        /*********<GlobalFunctionsAnnounceBegin>**************************************/
28        /*********<GlobalFunctionsAnnounceEnd>****************************************/
29        /*<UserCodeStart>*/
30        /*<UserCodeEnd>*/
32        /****************Pragma directive********************************************************************/
33        /*<UserCodeStart>*/
34        /*<UserCodeEnd>*/
36        /*********<GlobalVariables>**************************************************************************/
37        /*********<GlobalVariablesDefineBegin>**************************************/
38        /*********<GlobalVariablesDefineEnd>****************************************/
39        /*<UserCodeStart>*/
40        /*<UserCodeEnd>*/
43        /*********<GlobalFunctions>**************************************************************************/
44        /*********<GlobalFunctionsDefineBegin>**************************************/
45        void led(void)
46        {
47         P0CON=0x01;
48        }
49         void delay_ms(void)
50        {
51         unsigned char x,y,z;
52         for(x=5;x>0;x--)
53         for(y=4;y>0;y--)
54         for(z=248;z>0;z--);
55        }
56        void led_toggle()
57        {
58         P0CON=0x00;
59         P0PH=Ox00;
60        }
62        /*********<GlobalFunctionsDefineBegin>**************************************/
63        /*********<GlobalFunctionsDefineEnd>****************************************/
64        /*********<GlobalFunctionsRealizeBegin>**************************************/
65        /*********<GlobalFunctionsRealizeEnd>****************************************/
66        /*<UserCodeStart>*/
67        /*<UserCodeEnd>*/
70        /*****************************************************************************************************
71        * Function Name: main
72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73        * Arguments    : None
74        * Return Value : None
75        ******************************************************************************************************/
76        void main(void)
77        {
78        /*<UserCodeStart>*/
80        /*<UserCodeEnd>*/
81            /*** MCU初始化函数 ***/
82            SC_Init();
84            while(1)
85            {
86                led();
88                /*<UserCodeStart>*/
90                /*<UserCodeEnd>*/
93                delay_ms();
95                /*<UserCodeStart>*/
97                /*<UserCodeEnd>*/
100                led_toggle();
102                /*<UserCodeStart>*/
104                /*<UserCodeEnd>*/
107            }
108            /*<UserCodeStart>*/
110            /*<UserCodeEnd>*/
115        }

网友A(2020-07-17):
看上去似乎很简单,支持国产的MCU。这个是不是和STM8某些MCU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似乎很简单,支持国产的MCU。这个是不是和STM8某些MCU兼容?

兼容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我没用过STM8系列的MCU。但8位单片机很成熟了,只要有开发过一款8位单片机,那其它的厂家的MCU应该很容易掌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