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字符串 转换数字奇怪问题

楼主(2018-07-28):
//检查GPRS 发送 时间间隔
//返回时间 0-65535 单位秒
u16 GPRS_Check_Send_timer(void)//检查GPRS 发送 时间间隔 返回时间 0-65535 单位秒
{
        u8 temp[5];
        u16 timer = 0;
        W25QXX_Read(temp,GPRS_timer_ADD,5);   //读取外置flash 中的数据 进行判断
        if( temp[0]==0xff )        //如果第0位数据为0xff 表面flash只是被初始化了还没有写入配置默认值
        {
                sprintf((char *)temp,"%05d",10);        //5字节  默认00010
                W25QXX_Write(temp,GPRS_timer_ADD,5);//写入flash
                W25QXX_Read(temp,GPRS_timer_ADD,5); //读取flash 刚刚写入的数据
                timer = atoi((char*)temp);  //atoi (将字串转换成型数)
                USART1_printf("GPRS发送间隔时间未被初始化,从新初始化为:%d
",timer);  //debug
                return timer; //返回 时间间隔
        }
        timer = atoi((char*)temp);  //atoi (将字串转换成型数)
        USART1_printf("GPRS发送间隔时间为:%d
",timer); //debug

        return timer;         //返回 时间间隔
}

问题描述:
程序运行第一次进入由于25Q80 存储配置信息的地址从来没有被写入过数据所以是0xff,函数中会进入if 能后串口打印出" GPRS发送间隔时间未被初始化,从新初始化为:10"
关机,再开机 此时程序不会进入if 但打印的数据就搞笑了.变成" GPRS发送间隔时间为:108 "

求解为什么后面多了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