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7跑马灯为什么这么做不行?

楼主(2018-07-28):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使能IO口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_Pin_10);//置1,两个等都灭。

//这种方法下载完只有绿灯闪,红灯一直常亮,按一次复位后才正常???请高手交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