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华大HC32L136的LCD显示原理及如何控制

楼主(2020-07-17):
华大HC32L136的LCD显示原理及如何控制
http://www.tigerchip.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fromuid=9
(出处: 芯虎论坛)
华大半导体的HC32L136LCD 控制器最多具有 8 个公用端子(COM)和 40 个区段端子(SEG)。可以选择电容分压或电阻分压,支持内部电阻分压,内部电阻分压可以调节对比度,支持 DMA 硬件数据传输,特性如下所示:
高度灵活的帧速率控制。
支持静态、1/2、1/3、1/4、1/6 和 1/8 占空比。
支持 1/2、1/3 偏置。
多达 16 个寄存器的 LCD 数据 RAM。
可通过软件配置 LCD 的对比度。
3 种驱动波形生成方式:内部电阻分压、外部电阻分压,外部电容分压方式,可通过软件配置内部电阻分压方式的功耗,从而匹配 LCD 面板所需的电容电荷。
支持低功耗模式:LCD 控制器可在 Active、Sleep、DeepSleep 模式下进行显示。
可配置帧中断。
支持 LCD 闪烁功能且可配置多种闪烁频率
未使用的 LCD 区段和公共引脚可配置为数字或模拟功能。
LCD 支持 5 种占空比(Duty)的驱动波形:静态、1/2、1/3、1/4、1/6 和 1/8,由LCD_CR0.Duty 进行设置。LCD 支持 2 种偏置(Bias)的驱动波形:1/2、1/3,由LCD_CR0.Bias 进行设置。
建议的组合方式如下表所示:

这个需要根据LCD屏来选择波形。
如何控制LCD屏幕显示你想要的内容:
以华大DEMO上的屏幕为例子。

华大demo上的LCD屏幕是1/4Duty的。

想控制LCD显示想要的内容就需要向对应的内容寄存器中填入正确的数。
例如控制LCD屏在第一位显示1,就需要使1B1C点亮,这就需要向寄存器RAM0内填入0X00000060。
PS:LCD的管脚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以MCU上的COMSEG为准,而且如果有未使用到的SEG脚需要关闭,否则会可能会出现重影。
**转自华大HC32L136的LCD显示原理及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