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怎样产生负5V 共地

楼主(2020-07-17):
12V直流电压输入怎样产生负5V 直流电压 负5V 电流大概在100MA ,不隔离?大家提提建议,感谢!

网友A:
1117-5V +SGM3204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B:
12V转-5V 100ma
开关电源的非隔离拓扑就那么多。
搜下buck-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转-5V 100ma
开关电源的非隔离拓扑就那么多。
搜下buck-boost

谢谢,负5V 只给电路中一个运放使用,电流不大,如使用BUCK-BOOST  感觉有点大财小用了,有无简单的产生负5V ?想到使用LM2576-5 来产生负5V  ,看了资料和网上大家使用情况,可能刚上电LM2576-5产生负5V 拉电流很大而烧掉,有点不敢用。

楼主:
谢谢,新建议,好,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负5V 只给电路中一个运放使用,电流不大,如使用BUCK-BOOST  感觉有点大财小用了,有无简单的产生负 ...

1、把运放电路设计成单电源的。
2、如果你的电路有单片机,从5V直接用7660(国产克隆)的负压芯片。直接转5V

是的,电流上不去。
7660 转不了 100mA 那么大,几十个mA就电压掉得很快

网友B:
楼主你不就一个运放吗?把运放电路贴出来,看看多少电流

网友C:
省事的话用个12V转+-5V的电源模块。。。。在拉条线两边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就一个运放吗?把运放电路贴出来,看看多少电流

是差分运放电路型号是INA132 。由于有负电压输入,需要一个负5V电源。功耗不大,具体实际工作电流多大我不大会估计

楼主:
整个系统有5v电压给单片机使用

网友B:
如果正电源是5v,负电源是-5
运放接1k负载,只有5ma,10k负载是0.5ma
流向运放内部电阻40k,跟1k负载比较,可以忽略。
静态电流182ua=0.18ma。基本不用考虑。
负载1k,电流约-6ma
负载10k,电流约-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电源是5v,负电源是-5
运放接1k负载,只有5ma,10k负载是0.5ma
流向运放内部电阻40k,跟1k负载比较 ...

谢谢,这么一算电流不大,简单的电荷泵芯片SGM3204利用单片机供电的5V 产生负5V ?这样是不是电路器件少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一算电流不大,简单的电荷泵芯片SGM3204利用单片机供电的5V 产生负5V ?这样是不是电路器件少 ...

一个思路,不同的元器件。
开关电容+线性电源芯片,只要价格合适就用。刚才查了下200ma,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思路,不同的元器件。
开关电容+线性电源芯片,只要价格合适就用。刚才查了下200ma,完全没必要。 ...

好,谢谢

网友D:
一个555然后电容隔离箝位负压整流直接就出来-11V左右,而且基本上跟随输入电压,稳定性还可以,再要稳定,则一个79M05.。。。。。。。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大,比如 10~20mA,MCU IO口特别是 PWM 口有富余,可以考虑只做一个 正 5V,运放需要的负 5V 使用 MCU PWM,三粒元件(一粒隔直电容,一粒双肖特基,一粒滤波电容) 隔直整流滤波得到,经过额外LC或RC滤波,加多两粒元件可以得到比较干净的 负 5V 电源。
比如这张图中,如果PWM设置为 100KHz, 50% 占空比,输出 - 4.5V@20mA 时,纹波低于200uV -- 当然,要求 PWM 口 可以输出足够电流。

如果电流在1毫安以内那么可以直接用MCU的IO给出这个PWM,就非常节省了。
这电路吃噎了,有电难消化
@wh6ic :好电路!二极管压降越小越好。
如果能做 1MHz 的 PWM,电容可以缩小约 10 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555然后电容隔离箝位负压整流直接就出来-11V左右,而且基本上跟随输入电压,稳定性还可以,再要稳定 ...

用单片机空闲引脚,这个电路还能精简吗。或者用eg之类驱动芯片代替三个三极管。

@戈卫东 :wh6ic在搞的时候,我也在发帖,研究楼上的吧。我这个是从12V取电的,目的还是要加ldo的。
用个3157类的低电阻模拟开关做成BUFFER,比你这个看起来更好。

网友F:
用过中间抽头的电感,中间抽头做为地,电感供电端为正,那另一端就是负。

网友:
34063+7905啊

ztb
仅仅34063就可以稳压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空闲引脚,这个电路还能精简吗。或者用eg之类驱动芯片代替三个三极管。

这个线路是可以精简的,可以节省一个三极管Q2不要了、R4不要了,Q3兼做直接下拉输出,上拉用Q1,Q1的BE反向并联一个4148提供Q3放电通道同时关闭Q1。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还能精简,单片机直接隔直2个肖特基,出来,就是-4V,一般的运放负电源,足够了,而且稳定性基本上就是单片机供电,当然,前提是运放功耗不能过大。10mA里面应该可以吧。
如果用EG驱动代替,则功率就大多了,几百个mA绝对不是问题,只要电容不出问题。。

ztb
您的思路没看明白,能画张图吗?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在-500mV以内,可以用12V电源和一颗1n400产生11.3V和-0.7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大,比如 10~20mA,MCU IO口特别是 PWM 口有富余,可以考虑只做一个 正 5V,运放需要的负 5V 使 ...

如果IO是3.3V或者说驱动电流不够,是不是可以考虑PWM输入点加入一个三极管去动,PWM信号给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电阻上拉到5V,发射极接地。    最终输出电流驱动能力也有保障

网友E:
   驱动电流不足,可以考虑并联多路 IO。 多路 IO 也不足,更应该考虑降低 运放电路 电流消耗,有大量 国产的廉价、低功耗、高性能、精密运放 在等待 设计人员的 临幸
   电压不足,可以考虑倍压 (但更应该考虑降低运放电路电源电压要求,有很多 CMOS 轨对轨运放支持 2~6V 电源; 或者可以考虑抬高运放电路的基准电压,使用单极性电源供电。   曾经有学生设计的电路,MCU ADC 只能输入 0~3.3V,他一定要使用 +/-12V电源给运放电路,然后运放输出加一堆保护二极管,否则就不知道如何设计电路。 只好命令他使用单极性电源,逼他去求助原厂,逼他去上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堆合适的器件、电路。 可惜的是,成功后他抱怨我不肯直接给答案,跳槽跑了... ... )

网友H:
    因为有类似需求特意做了仿真,目的:用12变-3V电流100mA.通过调整电路参数
这个图已经比最初的效率高不少了,但仍然很低 约28%. 并且是输入输出压差越大
效率越低.所以对于大电流(>50mA)应用并不合适.
不如用隔离的DC/DC降压后再稳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因为有类似需求特意做了仿真,目的:用12变-3V电流100mA.通过调整电路参数
这个图已经比最初的效率高不 ...

图是这样的:

下面这个NPN,兼做倒相放大和下拉输出,上管NPN做射极输出上拉,输出幅度和图腾柱比一模一样,少好几个件不是?

网友I:
如果担心输入电流太小,不如直接用15V电源降压反向。

电源12V,可将基极电阻改为550K。

网友J:
34063+7905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担心输入电流太小,不如直接用15V电源降压反向。

麻烦讲一下左边振荡部分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I:
这是一般的DC/DC原理。

下楼的图没有负载放电,也能起振的?
@小和尚520 :电感放电的主要路径是负载。
一直以为要先使npn截止,才到电感放电
电感下端-电源-10欧-800k-22p-电感上端?
请问这部份电路,电感的放电路径是哪里?

网友K:
这个图的放电路径在哪?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的放电路径在哪?

captzs 2020-7-26 10:03 回复TA
@小和尚520 :电感放电的主要路径是负载。

当没有负载时,看附件。

电流表左是直流,右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