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与PICKIT3无法进行调试

楼主(2020-07-17):
问题如题所示,下面是调试器、芯片原理图等。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无法进行仿真呢?
另外,programer进行程序的下载是正常的。

网友A:
关于配置位,在你另一个帖子你回你了。secure segment的选项,取决于你BSS,GSS,SSS配置位的设置。如果你设置了segment保护,就要选boot,Secure and General Seg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配置位,在你另一个帖子你回你了。secure segment的选项,取决于你BSS,GSS,SSS配置位的设置。如果你 ...

我现在是全部无保护了,使用窗口进行配置位配置,如果我这样设置的话,调试器PICkit3选项要怎么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全部无保护了,使用窗口进行配置位配置,如果我这样设置的话,调试器PICkit3选项要怎么选呢。
...

full chip programming就可以
进不了调试模式,你还要检查其他配置位(特别是时钟配置位,调试口选择位),还有ICSP接口电路的连接。

@ynwa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只用内部FRC振荡,可以使用调试模式吗
@galjewf :如果你之前已经设置了segment保护,并且烧入了芯片。那再次烧写,一定要在PK3选项中选boot,Secure and General Segments进行烧写。如果再次烧写时把segment保护配置位改了,那再下一次烧写时,选Full chip就行了。关键是看芯片内当前segment保护的配置位设置是什么!
还是不行,之后调整回烧写模式,同样的配置也无法进行擦除和烧写

网友B:
是不是这个软件太老了,不是都用X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