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弛张振荡器”...

楼主(2020-07-17):
弛张振荡器是个强非线性振荡器,其输出是近似周期方波。也正是强非线性特性,使得其近似分析变得相对简单,通常采用分段一阶电路分析即可。

注意其输出为近似周期方波,所以电容上的电压非常容易地可以由RC一阶电路分析方法获得,其波形都应该非常熟悉。而由于默认t>0时电源电压到位(即瞬间上电),所以根据不同初态同样可以采用RC一阶电路分析其最初的波形(类似后续波形)。

楼主:
据此,通常教科书中都会呈现如下示意图:

楼主:
上图一点都不怪!

但有人却质疑上图,给出了下面的“修正”: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90676-1-1.html

而这恰是极为奇怪的东西!

只要Uo是个稳定的直线,那么就是电容充电电路,原图就是正确的。他这就是瞎弄了。你说的对。

楼主:
如果考虑实际的上电过程,则可能有如下波形:

注意,这取决于电源的具体上电过程(波形)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网友A:
仿真了一下,再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不知道那xukun977是不是故意误导人呢。。

@zlf1208 :已经很温和了,也没骂人,只是怀疑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或者就是为了吸引眼球,毕竟我不屑于参与的,今天都忍不住说两句了。
请不要用故意这样的词汇,讨论问题,用温和的语言较妥

网友B:
我六年前就在这个版块普及过常识了,结果是有人记不住:

今天再次普及常识:

晶体管  transistor是transfer   和  resistor  两个英文字母的组合!!!!!!!!!!!!!!

relaxation 振荡器,也是类似的造词法,是relaxing 和  saturation两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因为历史上,是用两个真空管或晶体管设计的,其中一个管子工作于截止(relaxing),另一个工作于有源模式(saturation)

这些基本常识应该记住,和人家聊天能稍微显的有点专业性,否则让人感觉底蕴太差。

水平太高了!!!不稳定的负阻,就不是负阻了!!

网友C:
H大师的风格,没见过的东西,他不会说不知道,而是说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大师的风格,没见过的东西,他不会说不知道,而是说没有。。

没有一定的综合性技术积累,不要做综合性阐述,否则一张口就是错误。

这个错误来源于观察某个个例,就不加思索,推而广之,特殊情形不能说明一般情形。

顶楼第一句话就是胡扯:

弛张振荡器是个强非线性振荡器,其输出是近似周期方波。也正是强非线性特性,使得其近似分析变得相对简单,

证明太简单了,举反例。

下图这个弛张振荡器,是强非线性吗?输出是近似周期方波吗?

因为不是强非线性,分析就复杂了吗?分析方法就和强非线不同了吗?就不能分段线性近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大师的风格,没见过的东西,他不会说不知道,而是说没有。。

这可不是什么“没见过的东西”,而是基于基本理论(甚至常识)推论可知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就譬如那个“理想变压器耦合负载”问题,并不是“没见过的东西”,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如果连基本原理都不知道(譬如物理学基本原理),那还真枉读了那么些年的书。

HWM
@戈卫东 :你还是自己“抄”几遍书吧,“抄书”别人可帮不了你。
这个别人真的帮不了你。
知道基本原理都不懂就去学啊。。。

网友B:
搞笑,我们是认真滴,专业滴,严肃滴,一心一意滴!
当然了,初学者看不出来。

网友D:
H将不要脸的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网友B:
主要是搞笑,真是忍俊不禁的效果:

下图第一句话说:研究电路上电过程的波形

然后下一句话说:波形取决于上电过程。

同样一个意思,只不过颠倒一下语序,这需要做实验验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