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参数问题

楼主(2020-07-17):
各位老师,
    分析项目中的一个变压器,其中输入1,2引脚之间为188mH,3,4之间为1.4mH,4,5之间1.4mH,但3.5之间为6.2mH,具体见图。测量其他引脚组合之间应该是断开的。    问题:3/4+4/5之间电感量为什么不等于3/5之间电感量,即1.4+1.4<6.2   似乎无法解释   该变压器实际使用为3,5输入,1,2输出。输出4KHZ的正弦波交流信号。
     跪求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多谢!
   实际应用中没有用到第四引脚,就是3,5两脚接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是利用互感加大电感量,这样绕线体积会比较小?

网友A:
变压器绕组在一个铁芯上,其必然存在互感。计算电感时不能简单地相加。

网友B:
电感量是跟圈数平方正比的,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C:
匝数增加一倍,电感量增加4倍哦
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增加一倍,电感量增加4倍哦
有什么奇怪的

多谢!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这边变压器多出的这个引脚没有使用(图中引脚4),为何不直接绕那么多圈达到6mH左右即可,非要中间还多增加一个引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这边变压器多出的这个引脚没有使用(图中引脚4),为何不直接绕那么多圈达 ...

可以很多理由,具体还得看它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