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的运放加偏执和加Vref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20-07-17):
电路本身是图上的a,运放加了个1.5V的电压抬高信号,
可以换写成b那样嘛?直接写成Vref

网友A:
可以如此等效。不过,上图是理想电压源;而下图具体存在源内阻(内阻很小则可以忽略)。

网友B:
没有严格定义的名词。
要看实际电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此等效。不过,上图是理想电压源;而下图具体存在源内阻(内阻很小则可以忽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