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晶振引脚与CAN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20-07-17):
各位大佬
型号:STM32F103VET6

问题1:硬件上,晶振引脚被接到了PD0,PD1,软件仿真直接提示,卡死在获取外部晶振上,但是cubeMX无法选择到这两个引脚。而且这两个引脚也没有能被选择为晶振配置。
不过官方文档居然写了,这两个脚是默认可以配置为外部晶振。

问题2:如果不用外部晶振,直接内部晶振倍频到64M,可以使用CAN通讯么,内部晶振精度没有外部晶振高,是否会影响通信时序?

网友A:
你理解反了,文档的意思是,芯片原来的OSC_IN和OSC_OUT可以通过remap变成PD0和PD1,但是原来PD0和PD1是不能remap变成OSC_IN和OSC_OUT的,所以cubeMX里PD0和PD1就没有晶振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反了,文档的意思是,芯片原来的OSC_IN和OSC_OUT可以通过remap变成PD0和PD1,但是原来PD0和PD1是不能 ...

还真是,说的有点绕。那意思是100脚的,其实pd0和pd1不能作为晶振。
大哥,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说的有点绕。那意思是100脚的,其实pd0和pd1不能作为晶振。
大哥,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么? ...

用内部晶振应该问题不大,论坛里以前有人用内部晶振跑500K的CAN,是可以的。内部晶振也是可以手动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部晶振应该问题不大,论坛里以前有人用内部晶振跑500K的CAN,是可以的。内部晶振也是可以手动校准的 ...

嗯,内部晶振可以的,测试通过了,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