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SC93F833X][内置温度传感器]ADC读取一直为0

楼主(2020-07-17):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指导一下,或者是介绍个渠道我找一下资料也行。谢谢!
使用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时,出厂的25度ADC值读出来为0,温度ADC值也为0
用以下方法读取IFB区的温度值为0:

网友A:
您好,读取IFB区域的数据是需要将IAPADE 赋值为0x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读取IFB区域的数据是需要将IAPADE 赋值为0x01的。

好的,读出来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内置的温度传感器读出来的AD波动好大啊,按规格书说的平均出来的结果波动更大了。有什么因素干扰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读出来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内置的温度传感器读出来的AD波动好大啊,按规格书说的 ...

您好,您可以把您的做法和问题发出来我们看一下。

楼主(2020-08-22):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把您的做法和问题发出来我们看一下。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我的电源有问题的,换了个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