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方法很“麻烦”吗?

楼主(2020-07-17):
有人说,经典方法特别“麻烦”,真的吗?

楼主:
譬如下例: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91220-1-1.html

楼主:
这东西,给个经典分析如下:

更正:上式遗漏一个负号。

网友A:
麻不麻烦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的人他怎么就算“学会了”呢?

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时刻跟学生说清楚:“我一开始是这样一个基础,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我经过了这样这样这样一些过程和思考,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这样这样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标志着我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不麻烦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的人他怎么就算“学会了”呢?

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时刻跟学生说清楚:“ ...

如果方法都还没学会,那基本不可能知道“麻烦与否”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板凳楼层那个判断零点个数的方法,比赵本山小品还幽默!

说什么"电容低频相当于开路,高频短路",对于理想电容器,即便它不构成零点,难道不满足这个低频开路、高频短路的条件了???

网友C:
是不是和数值有关系,也就是与每个零点,极点的具体位置有关。低通的数值若是比高通的还高就是带阻滤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