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定时器2输出PWM问题

楼主(2020-07-17):
各位大佬问一下,我在用GD32E230的定时器输出三路PWM的时候发现,定时器2没有重复计数寄存器,我要用定时器的中央对齐模式,怎么实现下溢的时候更新通道的影子寄存器呀。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但还是帮顶下,有个回复也不容易

网友B:
要重复计数器干什么啊?,直接就TIMER2_CAR周期寄存器就可以了啊,TIMER2_CNT值与比较寄存器值相等的时候就发生比较匹配了,你可以在上升匹配阶段设定中断,也可以在下降匹配阶段设定中断,中断代码里面,你修改占空比,等到发生上下溢的时候,你修改的数据就开始生效了。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GD32文档,关于该段的描述,这文档是哪一位大神编写的啊,直接照搬TIME1的描述,害人非浅啊。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自己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