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st-link no target connected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7-28):
最近在使用stm32f4-discovery 板子时,偶然间遇到st-link no target connected的问题,本来一直都很正常,突然就冒出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以为是板子出毛病了。后来上网查阅了资料后才发现不是板子的问题。解决办法如下:(开发环境是 MDK 4.6)

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但是驱动没有问题 在设备管理器中海显示出有stlink
原因是配置了GPIOA的 14 13这两个口了

GPIOA_MODER复位后的值为:0x2800 0000,即将GPIO1314配置为复用模式,但为什么在程序配置了GPIO1314为输出,并且在目标芯片有复位的情况下也会引起SWD无法仿真、下载的问题。

解决办法:

1、先确认目标板上电。
2、先长按住目标板上的复位键,再点击 Settings,再松开目标板上的复位键。
3、此时KEIL打开Settings的设置对话框,请确认有SWD的内容后,再进行下一步。
4、将STM32F41Discovery板断电,重新上电。
5、先长按STM32F4Discovery的复位键,再点击仿真或者下载按钮,再松开复位键。
      注:这里点仿真到松开复位键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每次点了仿真键到松开复位键的时间每次都不同,在某一个点时,就可以进入仿真或者下载程序了。板子就恢复正常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程序里一定要避开对GPIO13GPIO14的配置。

注意:松开复位键 需要感觉的  太短或者太长都不可以的 。需要多次试验才能够成功。